笔试的一个题,挂了!回家的路上突然想到答案,呜呼哀哉~~请各路诸侯给出高见

楼主:
问题:执行下列代码会有什么结果

#include

char *fun(void)
{
        char p[] = "hello, world";
        return p;
}

void main()
{
        char *p_ch = NULL;
        p_ch = fun();
        printf(p_ch);
}

一眼望去,奋笔疾书,答曰:打印“hello, world”

结果~~~~~~~~~

网友:
请各路诸侯给出高见~~~~~

网友:
对啊,本来就是打印那个字符串么???

网友:
      刚才把代码拷贝过去做了一个测试,结果这里的printf是什么都没有打印,上面的p_ch = fun();不管写还是不写这行函数都是没有效果,printf(地址)这里是没有打印的,高手可以对这个分析一下。

网友:
这怎么可能?应打印一串字符的

网友:
,,,晕,
这个题目你怎么中招了,而且还挺多人中招来着。

不打印出一堆稀奇古怪的乱码就不错了。

一句话说明白:
不要返回本地局部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啊,失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gcc就是好,直接把错误都说出来了,额,要是狗屎的vc,他真能编译过去的

网友:
两个错误
1。前面说了;
2.开什么玩笑,你这个printf是神马玩意.......参数有这么传么.....

printf("",para1,para2,,,,);
结果你这玩意就成了那个带有格式控制符的 字符地址.....

我的天,那会乱成什么样子,,,难以想象。

网友:
总结一下,仔细看一下printf的接口
它的第一个形参是一个 字符串地址

这个字符串带着 格式控制符 和 输出信息。

其二,不要返回本地局部地址,原因很简单,函数返回时,那个地址早就被销毁了。
简单说,成了个野指针,你不晓得他到底指向了哪里。

所以,啥都不输出很正常。

网友:
本人也做了下,真是什么也打不出来

唉!看来这次挂了

网友:
辛昕分析的对

我改了下程序,把数组变为全局变量.这下好了
#include
#include
void init_serialcomm(void);
char p[] = "hello, world";
char *fun(void)
{
        //char p[] = "hello, world";
        return p;
}

void main()
{

        char *p_ch = NULL;
        p_ch = fun();
                init_serialcomm();
        while(1)
                {
                printf(p_ch);
                //printf("hello.world");
                }

}

void init_serialcomm(void)
{
    SCON  = 0x50;          /* SCON: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rcvr      */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
    TH1   = 221;                /* TH1:  reload value for 1200 baud @ 16MHz   */
    TR1   = 1;                  /* TR1:  timer 1 run                          */
    TI    = 1;                  /* TI:   set TI to send first char of UART    */
   // TI=1;
}

上图:有图有真象

网友:
用cfree试了下,用printf(“%s”,平、p_ch)和printf(p_ch);查看内存发现都是打印的数组的首地址。

网友:
晚睡,早起,疾走,晒太阳,晕晕乎乎的,答题时预感有陷阱的,哎~~~

笔试题可能是考查局部变量生命周期吧,被调函数返回时函数内申请的局部地址已释放,那个地址指向的内容也是未知。结果应该是打印乱码或是什么都不打印吧(套用K&R书中的话:“取决于具体的实现”)。

至于 printf(p_ch); 这个语句,应该是OK的,至少不是考查的部分。

网友:
虽然返回了局部变量的地址,但是在使用指针前没有修改该地址对应的内存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使用指针前该地址对应的内存值可能会修改,也可能不会,套用K&R书中的话:“取决于具体的实现”

那应该这样答吧:打印“hello, world”,打印乱码或是什么都不打印

网友:
fun里面的在返回前就释放掉了啊,肯定打印NULL啊;

网友:
试了一下,把char p[] = "hello, world";
改成char *p = "hello, world";
就没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亲,你这个蛮有点意思.......

我想了想,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说说为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那样的,看看大家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