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407以太网发送和接收帧的格式

楼主:
STM32f407, 使用了MAC控制器,请问在这个控制器下,我接收到的帧以及要发送的帧是否包含IP头和TCP头,还是说这两个头MAC控制器已经解决了,我提取到的信息只包含数据部分不包含头部分,要发送时,只要发送数据部分,头部分控制器会自动添加?

如果头部分是自动添加的,那板的IP地址要写入哪个寄存器?是写入ETH_MACA1HR, ETH_MACA1LR吗?端口号以及 IPV4/IPV6类型又要写入哪个寄存器?

网友:
EMAC仅传输帧,帧里面是什么不管。

过滤器会根据帧里面的MAC地址进行过滤。

网友:
就是说,它管的只是MAC头部分的22个字节部分, 后面的IP包它就不管了是吗?
那它的源MAC和目标MAC地址要填到哪个寄存器啊? 她的硬件checksum是校验从哪里到哪里的和?
初次接触,啥都不懂,谢谢了!

网友:
找个程序 对照着来看看 就行了
先看官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