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序约束

楼主:
一直以来对可编程逻辑器件的时序约束都没有本质理解,现在碰到一下情况:
有两个信号同时从CPLD管脚进去,经过不同的逻辑从管脚出来,因为经过的逻辑不同,内部布线不同,导致两个信号先后出来,是不是通过时序约束可以控制内部走线,是两个信号尽可能同步出来?如果可以,应该怎么约束呢?
有经验的大侠给点指导,不胜感激啊!

网友:
这个要求有点高,你进去的是异步信号,要求同步出来。
我估计唯一的办法,就是用RAM或中间寄存器缓冲,然后用系统时钟同步输出。
靠布线同步,基本上臆想天开!

网友:
你这个两个不同逻辑,实现的方式不一样,逻辑上的时延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
时序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在不做约束的时候,用了60%以上的资源时,出现两次综合结果不一样,根据自己设计的逻辑无法跑通

网友:
时序就是在资源比较紧张情况,规定最优路径满足设计所需。

网友:
多谢指导,另外我一直不明白的是,FPGA驱动外设,知道外设的时序,但是根据这个时序怎样来设置FPGA的约束条件?

网友:
FPGA的时序是设计出来的,而不是设置出来的!

网友:
FPGA的时序是设计出来的,而不是设置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