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
我想用泰勒级数来逼近正弦函数sinx,然后在ccs里编程如下,可是出现了错误,搞了很久,不知道怎么解决,希望得到帮助。。。
while(1)
{
  double  x,y,A,B,C,D,E;
  double  i;
  for(i=0;i<=pi/2;)
  {
   x=i;
   A=1-(x^2)/72.0;
   B=1-A*(x^2)/42.0;
   C=1-B*(x^2)/20.0;
   D=1-C*(x^2)/6.0;
   E=x*D;
   y=E;
   i=i+pi/1000;
   DA1=y;
   delay(pi/1000);
  }
}

分别出现四个错误,为:
"Lab0306-DA.c", line 73: error: expression must have integral type
"Lab0306-DA.c", line 74: error: expression must have integral type
"Lab0306-DA.c", line 75: error: expression must have integral type
"Lab0306-DA.c", line 76: error: expression must have integral type
这四个错误发生在A,B,C,D四行中。 不明白问题原因在哪里?

网友:
个人感觉是错在位运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位运算?不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x^2他说的说这个吧,这个不是位运算。CCS支持这一写平方吗?改成X*X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我看错了,抱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解决了,谢谢,越来越喜欢这个论坛了,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分享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x^2改成x*x,就可以了.
可是又出来了新问题
error: linking files for incompatible targets (library
         'C:\\CCStudio_v3.3\\C2000\\cgtools\\lib\\rts2800_ml.lib', member
          'fs_div.obj')
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呢?我选的库函数是rts2800_ml.lib。无语。。。

网友:
意思是从不兼容(好像是这个意思)的目标连接文件。具体原因不清楚,没遇到过
把这个文件放到工程目录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试了,不行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了在工程里面重新添加一下呢?再一个你选的是2800系列的芯片吗?

网友:
先确定用的是什么芯片,也可以试试选不带_ml的那个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