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吉时利2790型数字源表开关系统测试双安全气囊充气机模块

楼主:
前言
这里介绍的2790型系统将安全气囊高吞吐量电特性测试所需要的所有开关、信号源和测量功能集合在了一个仪器中。另一个吉时利应用指南(编号2194)介绍了基于吉时利2410型源-测量仪和7001/7002型开关系统的安全气囊充气机测试系统。
简介
通常安全气囊充气机是具有金属外壳的两端器件,用于在汽车碰撞中展开气囊。现代乘客安全防护系统包含一个双重充气泵,可以根据车辆碰撞的速度调节不同的充气速率。一个充气泵用于低速情况下展开气囊,另一个用于高速碰撞下的展开。
实际触发气体放气并给气囊充气的点火装置,称为启动器。启动器的阻值是装置好坏的有效指示。启动器的测试非常类似于保险丝,如果通过过大的电流保险丝就会开路,必须报废。对于启动器,测试电流必须低于特定值以防止提前触发充气。这不但会损坏待测器件,更会造成潜在危害。启动器和充气机外壳必须进行电气隔离,因为外壳和启动器间过高的电流会造成装置工作不正常。因此,安全气囊模块需要两次阻值测量。一次用有限的电流测量相对小的阻值(启动器),另一次用适当的高电压测量相对大的阻值(隔离性能)。
测试说明
桥线测试
安全气囊充气机有两个端子连接到启动器,因此通常称作桥线。桥线上涂有引燃物,当流过足够大的电流时就会点燃。双充气泵有两组桥线,要分别进行测试。桥线的阻值典型值是2Ω。桥线是通过提供电流源测试电压降的方法进行测试的。桥线的阻值使用欧姆定律计算。为了避免意外点火,测试电流通常为50mA或更小,因此,测量的电压是100mV或更低。必须使用四线连接以确保测试的准确性。更多信息请参阅“导线电阻”一节。
绝缘电阻(高压)测试
必须检验每个启动器与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典型的绝缘电阻的规格是10MΩ到100MΩ。这一测试是在每个桥线和外壳间加上电压,并测量产生的电流。绝缘电阻用欧姆定律来计算。测试电压通常是500V,因此测量电流是50μA或更小。
分流条(短接夹)测试
为防止搬运或安装到车辆时静电会造成意外点火,充气泵两端通常安装了分流条或短接夹。为了正确测试桥线,必须断开或拆除分流条,但高压测试的时候可以保留。通常会进行分流条阻值测试,典型值为10-100mΩ。测试分流条的电流不应超过50mA,这样即便分流条有缺陷也不会导致点火。这个测试同样需要使用四线连接。有时,人们更希望在干电路条件下进行测量,以避免击穿分流条触点表面的氧化层。如果测试击穿了氧化层,测得的阻值可能会小于实际正常使用中的阻值。干电路测试要求待测器件两端的电压限制在20mV或更低。分流条在充气机测试过程中往往需要测试多次:开始测试前确认它是正常工作的,耐压测试前确认桥线得到保护,测试结束时确认它安装正确可以安全搬运充气泵。
接触检查
如前所述,要进行绝缘电阻测试,必须与安全气囊充气机外壳有良好接触。如果测试夹没有与外壳良好接触而进行测试,测得的阻值为开路状态而不是真正的绝缘电阻。好的和坏的接触都能通过测试,但开路的测试结果显然是无效的。使用两个接触点来检验与金属外壳的接触。测量这两个接触点之间的阻值。如果是一个比较低的阻值,那么一般可以安全地认为接触是良好的。
了解吉时利2790数字源表开关系统更多信息,请戳
http://www.keithley.com.cn/products/dcac/dmm/application
想与吉时利测试测量专家互动?想有更多学习资源?可登录吉时利官方网站http://www.keithley.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