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关STM32F芯片以usb连接pc isp烧录的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
我想要把hex文件烧进芯片STM32F103c6
可是板子连接计pc ISP程序都没有反应 计算机也没有显示连接端口有增加
请问有可能是甚么原因呢

我用的芯片是STM32F103c6
开发版STEVAL-ILL030V1(如图)

usb端口连pc
以变压器供电
我依照开发板datasheet
把板子设计成接收端
(●用于接收器的设置:
- 将跳线J323(模式选择跳线)
- 将跳线J123之间(驱动使能跳线)
- J2台(接收使能跳线)23之间的跳线
- 只有接收器放置在最远的一端,跳线J612)

跳线的放大图

请问各位
连接pc都没有反应的原因是甚么呢

网友:
串口线连接了没?只有连串口线在软件启动时才以发现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指usb连接线吗 还是其它的?
Usb线我有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是串口线,没见到用USB线,下载的,难道楼主的可以么????

网友:
因为datasheet说
如果从外部源LED的电源单独提供,迷你B型USB接口可用于发送器,独立的,或接收模式
所以我以为用usb线可以

另外请问你知道怎么调整芯片boot吗
isp软件说明书是说要把boot0=1
                                          boot1=0
我不太懂要怎么调

网友:
如果是USB转串口的,请注意驱动安装正确与否

网友:
boot 0 和 boot1 设置下 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也是我覺得奇怪的事
因為我用usb連接線連接板子和pc
pc並沒有有顯示usb有連接
也沒有顯示安裝驅動
請問是有甚麼問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問boot是用跳線設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