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串口通信时UART芯片的配置问题

楼主:
最近在看SEED的6713的UART例程,有这么几点不懂。没有开发板没法验证,请高手指教。

以下是dsp和串口芯片TL16c752b的链接方式。通过dsp的低三位地址线进行对串口芯片内部的寄存器进行选择。

下图是部分寄存器的地址。

现在的问题是,在例程中,对寄存器地址的定义都向左偏移的一位。如下所示
#define UART_RHR    0x0000<<1
#define UART_THR    0x0000<<1
#define UART_IER    0x0001<<1
#define UART_FCR    0x0002<<1
#define UART_IIR    0x0002<<1

请问这是为什么。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