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问题

楼主:
前些天写了一个定时器程序  控制led灯间隔一秒亮灭   但是很不正常  当我用手摸着单片机的时候感觉闪烁还正常点   拿开手就不正常了  求指点。。。。。。。。

#include

void main(void)
{
    P1DIR = 0XFF;P1OUT = 0XFF;
    P2DIR = 0XFF;P2OUT = 0XFF;
    P3DIR = 0XFF;P3OUT = 0XFF;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CCTL0 = CCIE;                   //使能CCR0中断
    CCR0 = 3000;                    //设定周期1S
    TACTL = TASSEL_1 + ID_2 + MC_1; //定时器A的时钟源选择ACLK,增计数模式
    P1DIR = 0xff;
    P1OUT = 0xff;

    _EINT();                        //使能全局中断
    LPM3;                           //CPU进入LPM3模式
}

/*******************************************
函数名称:Timer_A
功    能:定时器A的中断服务函数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0xff;                  //P1口输出取反
    LPM3_EXIT;
}

网友:
我也同样遇到问题,仔细看看是32768晶振起振不正常造成的,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先关狗,再配置io口功能,中断里就不用退出低功耗了,因为中断发生后就会退出低功耗,中断函数处理完后就又进入低功耗了。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同样的问题  你有没有用定时器写过led灯的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