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酷学】万用表的使用经验

楼主:
【暑期酷学】万用表的使用经验

暑假也即将结束了,我们学校还有两周,整理了一下万用表方面的一些知识与经验,其中规整了很多网络和书本上的知识和一些自己的看法。
1.简介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万用表是必不可少的,从大学里第一次接触万用表,一下就结下了一世的缘。
       万用表的分类主要是指针式万用表和数字式万用表。如下图

而且在实际的发展中,数字式万用表的功能也越来越强悍,其他用途例如:测放大倍数、电容、电感等等。多功能万用表:

常用万用表的内部电路

2.使用注意
1)插孔的选择
       万用表的总是配有2个表针,且万用表中下部有3个插孔,所以对于测量不同的数值,选择不同的插孔
       例如:
直流电压的测量:将黑表笔插入COM孔,红表笔插入V/Ω孔
直流电流的测量:将黑表笔插入COM孔,红表笔插入mA
2)量程的选择
量程的选择很重要,如果测量前无法预知所测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则应该拨到最高量程档,在根据情况逐渐减小量程到合适的位置。测量完毕,应将量程开关拨到最高电压档。
测量电压、电流时,尽量使指针偏转到满度的二分之一以上,这样可以减少测试误差。
3)校准
只有对万用表执行校准才可以保证测量的准确度。
我们实验室正好有个常用的示波器,有基准电源接口,都是通过此接口校准万用表。
数字万用表应该定期校准,校准时应选用同类或精度更高的数字仪表,应先校准直流档、然后校准交流档、最后校准电容档。
4)测量时,切勿用手指触碰表笔的金属部分。
一可以保证测量的准确,二可以保证人身安全。
5)测量时,不能再测量时同时换挡,尤其是测量高电压或者大电流时,如果需要换档,应该先断开表笔,换完档再测量。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危险。
6)测量交流电压时,要了解交流电压频率是否在万用表工作频率范围内,一般万用表工作频率范围为45-1500Hz,测量超出1500Hz,测量读数值将不准
7)测电阻时,不能带电测量。因为测量电阻时,万用表由内部电池供电,如果带电测量则相当于接入一个额外的电源,可能损坏表头。

3. 测量
(1)直流电压的测量
首先将黑表笔插进com,红表笔插进V /Ω。把旋钮选到比估计值大的量程,接着把表笔接电源或电池两端;保持接触稳定。
如果在数值左边出现“-”,则表明表笔极性与实际电源极性相反,此时红表笔接的是负极。
(2)交流电压的测量
首先将黑表笔插进com,红表笔插进V /Ω。不过应该将旋钮打到交流档“V~”处所需的量程即可。交流电压无正负之分。

(3)直流电流的测量
先将黑表笔插入“COM”孔。若测量大于200mA的电流,则要将红表笔插入“mA”插孔;若测量最大为20A的电流时,则将红表笔插入 “20A”插孔调整好后,就可以测量了。将 万用表串进电路中,保持稳定,即可读数。若显示为“1.”,那么就要加大量程;如果在数值左边出现“-”,则表明电流从黑表笔流进万用表。

(4)电阻的测量
将表笔插进“COM”和“VΩ”孔中,把旋钮打旋到“Ω”中所需的量程,用表笔接在电阻两端金属部位,测量中不可以用手接触电阻,这样会影响测量精确度的--人体是电阻很大但是有限大的导体。

(5)二极管的测量
数字万用表可以测量发光二极管,整流二极管。测量时,表笔位置与电压测量一样,将旋钮旋到标有二极管标志和声音标志(长得有点像)档;用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接负极,这时会 显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调换表笔,显示屏显示“1.”则为正常。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注意点和经验
希望广大网友共同讨论。

网友:
帮你补充一点,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如果有需要测量的参数,可以留出来测量端子,测试的时候可以很方便,特别是测电流。

网友:
我感觉用万用表用的最多的还是电压档和二极管档,还有就是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电阻
交流档用的也挺多的

网友:
嗯。预留测试点是很好的习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对  讲到重点了 支持
的确测试版的时候 预留测试点 不然到时候不管测试还是调试都很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新型的万用表功能很多
以后应该用到方面就更多了

网友:
不错的,很少有人拿万用表测三极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直是痛苦,外加一不小心就毁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实那操作挺复杂的,而且有时还不怎么准.....

真心试过的。

其实大学时,这些操作最熟不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新人一个提示,给老人一个提醒,可不要忘了还有这样一个常用的仪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学为了应付什么电子实习 测过
之后再也没侧过三极管 现在都不记得了

网友:
指针表测二极管的正向电压降:
打在1欧姆电阻挡(内部1.5V电池,是想让流过二极管的电流更大一些,不会烧坏二极管),二极管正向搭在表棒两端(黑棒的搭正极,红棒的搭负极),万用表指针偏转,看10V电压挡标尺,比如指针指向6V,则二极管的压降是(10-6)*0.15V。

指针指向的位置为X,二极管压降为Y,则

Y=(10-X)*0.15,单位是伏特。

硅二极管一试便知,如果你有锗二极管,看看按上式计算是不是0.2V?

同样的原理,你可以用指针表的10K电阻挡(内部接9V电池)测发光二极管的压降,还可以测稳压管的稳压值。

网友:
很基础 很重要

网友:
总结是个好习惯!

网友:
总结得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