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模块和DC-DC模块的区别

楼主:
谁能告诉我LDO模块和DC-DC模块有什么区别?非常感谢

网友:
LDO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是指压差很小也能正常工作的线性稳压器,线性稳压器的话输入电流跟输出电流很接近,压差对应的那部分功率基本上都变成热消耗掉了,压差大的时候效率低,发热大
DC-DC模块的话是用的开关模式,压差比较大的时候效率要高很多,不计那些元器件上面的损耗的话理论效率是100%的,实际效率肯定没这么高,但是应该比线性的要好一些。DC-DC模块的话输出应该有纹波。

网友:
简单一些就是一个隔离一个不隔离。LDO大部分功率都比较小,压差小。不隔离。
DC-DC模块一般是隔离的,可以有大压差,也可以没有,还可以升压

网友:
LDO是线性稳压器的一种。
效率低,纹波小,只能降压。

DCDC一般是开关电源,有隔离和不隔离两种。
能升压降压反转。功率密度高,复杂。

网友:
LDO和DC-DC的区别

LDO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要求压差小,压差大的话,输出效率低,而且芯片容易发烫。
DC-DC包括Buck,Boost,Buck-Boost三种情况,在压差大的情况下,转换效率也很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解释。LDO大部分功率都比较小,压差小。不隔离。DC-DC模块一般是隔离的,可以有大压差,也可以没有,还可以升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