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达实验程序里的一个疑惑,求助

楼主:
大家好,我刚接触DSP,基本是从零学起,问的问题可能比较菜,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啊。
我在看合众达的例程时,有下面这么一段程序:
        /*初始化Video Port1*/
        /*将Vedio Port1设为采集输入*/
        portNumber = 1;
        vpHchannel1 = bt656_8bit_ncfc(portNumber);
        bt656_capture_start(vpHchannel1);
        /*等待第一帧数据采集完成*/
        while(capNewFrame == 0){}
        /*将数据存入显示缓冲区,并清采集完成的标志*/
        capNewFrame =0;
        for(i=0;i
        {
                /*传送Y缓冲区*/
                DAT_copy((void *)(capYbuffer + i * numPixels),
                     (void *)(disYbuffer + i * numPixels),
                     numPixels);
            /*传送Cb缓冲区*/
            DAT_copy((void *)(capCbbuffer + i * (numPixels >> 1)),
                     (void *)(disCbbuffer + i * (numPixels >> 1)),
                     numPixels>>1);
                /*传送Cr缓冲区*/
            DAT_copy((void *)(capCrbuffer + i * (numPixels >> 1)),
                     (void *)(disCrbuffer + i * (numPixels >> 1)),
                     numPixels>>1);
         }
        /*启动显示模块*/
        bt656_display_start(vpHchannel0);
        /*建立显示的实时循环*/
        for(;;)
        {
                /*当采集区的数据已经采集好,而显示缓冲区的数据已空*/
                if((capNewFrame == 1)&&(disNewFrame == 1))
                {
                        /*将数据装入显示缓冲区,并清采集完成的标志*/
                        capNewFrame =0;
                        disNewFrame =0;
                        for(i=0;i
                        {
                                /*传送Y缓冲区*/
                                DAT_copy((void *)(capYbuffer + i * numPixels),
                                     (void *)(disYbuffer + i * numPixels),
                                     numPixels);
                            /*传送Cb缓冲区*/
                            DAT_copy((void *)(capCbbuffer + i * (numPixels >> 1)),
                                     (void *)(disCbbuffer + i * (numPixels >> 1)),
                                     numPixels>>1);
                                /*传送Cr缓冲区*/
                            DAT_copy((void *)(capCrbuffer + i * (numPixels >> 1)),
                                     (void *)(disCrbuffer + i * (numPixels >> 1)),
                                     numPixels>>1);
                         }
                }

        }

        for(;;)
        {}

我的疑问是后面的for循环是用来传输图像的,它前面从WHILE开始的斜体字部分不是和后面重复的吗?还有,最后的for(;;) 是什么用途呢?  可能问题比较菜,我是新手,周围也没人可以问,麻烦大家指教一二啊

网友:
麻烦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前面的的while的作用是先将空的缓冲区填满数据,然后启动显示模块,显示第一帧,后面的for用于将缓冲区进行循环。
如果没有后面的for,就会只是显示第一帧,而没有前面的while,因为for循环跳不出去,无法启动启示模块。

最后那个for(;;){}是多余的,可以删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仁兄,是否缓冲区不满就无法启动显示模块呢?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显示时需要get数据,你可以测试下不填充数据,看看实际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仁兄,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的while的作用是先将空的缓冲区填满数据,然后启动显示模块,显示第一帧,后面的for用于将缓冲区进行 ...

后面的{}里还有好多的显示程序呢。分为屏幕左右显示还有奇偶数区分,而且缓冲区不满就无法显示吗?那岂不是满一次显示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