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 为了防止电源接反

楼主:
在自己实践的 过程中 总是会一不小心的 把电源接反 这样 整个电路就 会烧坏 所以为了 防止粗心
我在电路上接了一个  4个2极管  这样不管你怎么接 都会出来是 + 和- ,但是 有一次又接反 了 把2极管烧坏了 我很纳闷为什么会这样 我查过了 IN4007反向电压是1000V啊电流也很大的为什么会烧呢?

0,还有我怎么才能实现没有压降还能保护电路呢?
1,还有我现在想整个系统板 带防止接反的电路 求高手解答应该如何是好?
2,还有我现在想直接串联个2极管这样如果接的对了就有个压降,如果反接了就会截至,这样的想法是对的?但是能实现吗?电流神马的呢?我了个艹了!!!
求高手,大侠耐心的,麻烦你们了帮帮我吧~~~~~~~~~

网友:
首先真不明白你是如何接的二极管。防反接有好几种方法。有MOS控制的,当然成本高。一般用二极管防反接。电路简单,成本较低,无损耗,但最好要设计有保险管。

网友A:
刚才有个图例没有贴上,二极管放防反接一般用这种:

防止DC电源输入反接的方法
1)串联有4只二极管的全桥。优点是无论正接、反接,电源都能正常工作。缺点是要损失1.2V ~ 1.4V的电压。估计你是用的第一种吧。

2)串联有1只二极管。优点是电路简单、可靠。但有0.7V的压降。

3)串联自恢复保险,在保险后面的电源正、负极反向并联1只二极管。优点输入电压没有损耗。缺点是成本较高。当然亦可把自恢复保险换成普通保险丝。这样材料成本虽然降低,但维护成本反而大大增加。
4)MOS管电路。
对于第一种方法,可以用肖特基二极管代替普通的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的优点在于正向偏置电压较低,这样的话损失的压降小。

网友:
MOS管压降大还是二极管大?

网友:
如果真是按桥堆接的,肯定不会烧坏,除非负载有短路,应先检查电路是否正确以及是否存在短路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路我测过了,没有短路我用电压表测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路我测过了,没有短路我用电压表测过的

短路也许是你操作方面的原因,不要怀疑理论,检查自己的操作吧。

很多初学者往往会遇到某名奇妙的问题,究其原因却并不复杂,关键是初学者们因缺乏经验很多时候不懂得观察,基本上在盲目的猜测。

做事情有几个境界:
想做什么;这个人人会。
知道怎么做;这个就只是一部分人掌握的,到这个层次,你合格了。
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呵呵,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就是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回答 但是我现在用的都是最简单的了 有压降 就有吧  没招了 别的方法好像费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有个图例没有贴上,二极管放防反接一般用这种:

防止DC电源输入反接的方法
1)串联有4只二极管的全桥。优点是无论正接、反接,电源都能正常工作。缺点是要损失1.2V ~ 1.4V的电压。估计你是用的第 ...

我现在都是 串联一个2极管了 虽然有压降 但是也没招了 别的方法 好像得费点劲 我估计我上次烧坏2极管也有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也许是你操作方面的原因,不要怀疑理论,检查自己的操作吧。

很多初学者往往会遇到某名奇妙的问题,究其原因却并不复杂,关键是初学者们因缺乏经验很多时候不懂得观察,基本上在盲目的猜测。

做事情有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