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C10多通道多次采样问题求解

楼主:
三个通道采样,每个通道要采3个不同的电压值,先是通道2采3个不同电压,然后通道3,通道4,但是每次2通道采到第二个样时,程序运行到for(j=0;j<3;j++)就进行不下去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帮忙。还有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这句到底怎么用,能不能去掉啊?
多谢!
#include "msp430g2553.h"
unsigned int a[10];
float v[10];
void main(void)
{
void ADC10SET(unsigned char channel);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0CTL0 = ADC10SHT_2 + ADC10ON + ADC10IE; // ADC10ON, interrupt enabled
    P1DIR |= 0xf8;                            // Set P1.3~P1.7 to output direction
unsigned char i,j;
while(1)
{
  for(i=0;i<3;i++)
  {
   P1OUT=BIT4;
   for(j=0;j<3;j++)
   {
    P1OUT<<=1;    //set P1.5~p1.7 to high
    ADC10SET(i);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0;
a[k]=ADC10MEM;
v[k]=a[k]*35.5;
v[k]=(v[k]/1023)/10;
k++;
if(k==10) k=0;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ADC10 Control Service Function
void ADC10SET(unsigned char channel)
{
switch(channel)
{
//select channel 0 and start conversion
case 0: ADC10CTL1 =INCH_2;ADC10AE0 |= BIT2;ADC10CTL0 |= ENC + ADC10SC;break;
case 1: ADC10CTL1 =INCH_3;ADC10AE0 |= BIT3;ADC10CTL0 |= ENC + ADC10SC;break;
case 2: ADC10CTL1 =INCH_4;ADC10AE0 |= BIT4;ADC10CTL0 |= ENC + ADC10SC;break;
}
}

网友:
不是很懂,支持一下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