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问题求助

楼主:
公司现在有个项目,要求使用可控硅控制交通灯,没有接触过可控硅,现在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前辈们。
1.现在可控硅关断之后会有漏电流,交通灯会闪(亮度不是很明显)。R8和C6是否能去掉?
2.看到一些文章说工业电很不干净需要保护可控硅,不知道怎么保护?是在输入端加滤波电容么?

网友:
LC吸收回路是用于感性负载的,非感性负载可以不用。LC吸收回路的作用是防止感性负载时感性环节的过高反压上升率使可控硅无法截止,同时也有保护作用,电源不干净不能泛泛而言。追求可靠性时,可控硅的规格选择很重要,余量要留够,特别是白炽灯这样的冷阻热阻相差很大的负载(非过零接通的瞬间有很大浪涌),以及某些带有较大滤波电容的电子镇流器灯具。应对方法是加大可控硅参数余量,触发采用严格的过零触发。
做项目,搞清楚原理才是最重要的,包括电路、器件的原理和工况理论分析。

网友:
谢谢,前辈的回答。
1:交通灯是LED的,交通灯内部应该有开关电源。应该属于感性负载。RC不能去掉。我使用的光耦是过零检测的光耦。C26现在是0.01uf。不知道在此条件下c26还能否减小。
2:关于保护电路。我想在220V输入端加个TVS不知道该加多大的。还有我想对输入的220V进行滤波。能否加一个0.1uf的电容。电容两端怎么接(火线和零线么?)还请前辈帮忙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的回答。
1:交通灯是LED的,交通灯内部应该有开关电源。应该属于感性负载。RC不能去掉。我使用的光耦是过零检测的光耦。C26现在是0.01uf。不知道在此条件下c26还能否减小。
2:关于保护电路。我想在220V输入端加个TVS不知道该加多大的。还有我想对输入的220V进行滤波。能否加一个0.1uf的电容。电容两端怎么接(火线和零线么?)还请前辈帮忙看看。

网友:
开关电源不是感性负载,反而在通电瞬间是容性负载。这种情况和电子镇流器是相同的,减小RC吸收回路中的电容值、加大电阻值可以降低可控硅关断时的漏电流,但吸收作用下降,而TVS不能加,没有什么保护意义反而会导致可靠性的下降,滤波电容也同样没有意义,都说了,理解原理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