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帖求助!AD10,PCB走线时的热点捕捉问题!

楼主:
用altium designer 10画PCB,从一个焊盘向别处引线,但是引线总会以焊盘的中心热点为起点,板选项中把捕获的勾全去掉也不行,烦死了!简直是蛋疼欲碎啊!

怎么才能从鼠标点击的位置起引线?

求大神解惑!

网友:
在想引线的焊盘处点击一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6.9是可以的,但是AD10不行,我从焊盘边缘点击开始向外引线,但是线的起点仍然是焊盘的中心点,就像上面的图一样

网友:
安装的问题,莫非就是传说中的AD10不稳定的情况,,,让你撞上了,,用AD9吧,相对的稳定。再说你的那个问题,也许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怀疑是设置的问题。
我把热点捕捉的勾全去掉了,鼠标移动到焊盘中心的确不会捕捉中心点,但是无论从焊盘的任意一点向外引线,起点仍然是焊盘中心,见鬼了。

应该不是不稳定的情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没看仔细你的问题,我的ad08不会这样,原因期待高手吧,学习了。。

网友:
请教各位大神,热点扑捉是在哪设置?

网友:
楼主先引出一点导线,再从导线处开始画

就是从管脚再画一条超过管脚的线,再有你把网格设小点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愁死了,因为线的起点在元件的焊盘中心,遇到不规则外形或不规则放置的元件,一旦补泪滴的时候会乱七八糟的。

AD6.9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我在网上到处发帖都没人解答,是不是AD10的普及率太低了啊?

按照你的方法,工作量会加大的,是不是设置问题呢?但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奇怪,我也用AD几我没看,我就没有这个现象,是不是你再安装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