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半的AD达到5位半分辨率的讨论,欢迎跟进一起探讨。

楼主:
5位半的数字万用表没有一千块RMB是拿不下来的,本帖想讨论能否设计一种廉价的方案实施一个5位半表呢?
ICL7135是4位半AD转换器,价格低廉,才4块钱多些,如果采用过采样编程技术,是否可以做出一个5位半分辨率的万用表呢?
欢迎讨论。
如果经研讨认为方案可行的话,准备实施DIY则个.

网友:
没有共鸣对象
我上淘宝逛了下,一片5位半积分型的AD7555报价是70元,已经最低了,一片五位半的HI3-7159A-5报价都100多多甚至200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5位半的数字万用表没有一千块RMB是拿不下来的,本帖想讨论能否设计一种廉价的方案实施一个5位半表呢?
ICL7135是4位半AD转换器,价格低廉,才4块钱多些,如果采用过采样编程技术,是否可以做出一个5位半分辨率的万用 ...

sigema-delta 型ADC,已经属于过采样了。再在它的基础上扩展精度,不好办。

我过去也曾考虑过同样的问题,就是利用原来某一精度的ADC芯片,再加上个什么东西来提高它的精度呢?我想了好多,但都被自己否定了。

有空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现成的芯片,做起来省力一些。

你这个想法不错,如果楼主想干,我积极参与

网友:
好啊,想干呢,我们再探讨。

我的理想方案确定是廉价和可行,7135的速度可能不适合做过采样,西格玛-戴尔他的16位玩过,但也达不到5位半,要18位才行,但是没有18位的,虽然有20位或24位的,价格都很贵。

另外,过采样还需要搭一个白噪声发生器,有成品芯片,我想这样就麻烦了,再考虑做一个分立件的简易噪声发生器。

网友:
回复三楼
我们再一起想办法。实在不行,用一款含24位的赛格吗-戴尔他ADC芯片的MCU也可以,顺便玩玩这款芯片,记得是MSC1210型号,也是TI公司的,但是手上暂时没有这款芯片和开发装置,我还没研究怎样把程序烧进去,如果方便烧程序的话用这款MCU不失为是个好方法。

那就不用再研究过采样技术了。

网友:
不过MSC1210这款MCU芯片价格可不菲呢,100块左右,不过感觉比一个24位AD转换器要便宜些。

好像背离了初衷。

网友:
不过TI不主推这款MCU芯片.

网友:
你搞方案,我跟着做

网友:
为也想过做这个,方案也是用24位的赛格吗-戴尔他ADC芯片,而且手里正好有一个。AD7190,ADI推荐做电子称的,价格好像是30多块钱,不过为这淘宝上看到过国产的,十几块钱还带块板。
我手里还有一个7190,大家可以一块儿讨论一下。

网友:
刚看了一下。TM7709淘宝价格才¥1.5,深圳天微电子的,24位的赛格吗-戴尔他ADC,两位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详细参数,为还没有看。用这个比较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很好,可以先实施了。AD出来以后,我们再看看量程啥的。电阻电流电压挡的设计。甚至自动量程切换,不过可能还需要一个高精度DA,暂时还没确定,这个稍微好办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1块5的基本是广告,不算数的,还有0.01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块5的基本是广告,不算数的,还有0.01元呢。

用一下国产的看看。国产的也有好东西。

网友:
嗯嗯。有时间我先把手里的7190调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元5角如果能供货,那再好不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调通了总是好的,有备无患。

网友:
引用 楼主:
1元5角如果能供货,那再好不过。

1.5元,不可能的

网友:
如果用MSC1210Y5来实施的话,程序烧写方法已经了解到了,就是从TI网站下载一个程序,网址是ftp://ftp.ti.com/pub/data_acquisition/MSC_CD-ROM/DownLoader/
安装后实现对HEX文件烧写到芯片中。然后再采购一芯片,还是BGA封装的,6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