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电源试用总结

楼主:
不好意思,时间总是得不到保证,这次总结晚了。

下面就对两个模块LMZ12002和LMZ10501进行一些简单的总结。LMZ10501还没有进行测试,只是根据其手册说一些应用方法。

LMZ10501设计真可谓匠心独特,其反馈电压没有采用通用直接输出电阻分压反馈,而是采用了可变参考电压。这样,芯片上就有一个输出的参考电压Vref,在有外部参考的AD转换器电路中,这个参考电压也可以作为AD的参考电压来使用。

同时,由于这个输出参考电压的存在,这款芯片还可以用作一个双路电源。利用7805扩流原理,对Vref进行扩流,即可得到一个线性电源。由于三极管be结电压的存在,使得这个线性电源的输出电压刚好在1.8V(2.35-0.6)左右。因此,在需要一个1.8V小电流电源和另一个电压的场合,这款芯片就可以充当双输出电源的角色了。其具体输出电流依赖于Vref的输出电流Iref,最大输出值为(β+1)Iref。

第三,由于该芯片采用可变参考电压,就为其数控功能提供了条件,其参考电压不用Vref来设定,而是采用DA输出或者PWM滤波来设定,就变成了一个数控的开关电源。

第四,那就是LED驱动,由于反馈参考电压可变,因此采用较低的反馈参考电压可以降低LED参考电阻的功率消耗,起初我是这么想的,但是该芯片有个短路保护监测电压,这就决定了电压参考值不得低于0.35V,这对于大功率LED驱动来说,参考电压还是过高,无法提供良好的效率。因此,建议不要直接采用输出电压值来监测短路,而是采用输出电压与参考电压差值来监测短路,从而可以使用较低的参考电压。

上面几个方面就是我对LMZ10501的看法,不过还未进行实际测试,以后有时间再测,有兴趣的网友也可以试试看是否好用。下面对这次测试进行一次整体的总结。

易电源模块的优点大家都已经说的差不多了,这里我就来唱个反调,说一下我希望对其改进的地方吧。

易电源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其集成度高,但是高集成度不应该与低灵活性相伴随。我最喜欢的电源芯片是LTC1879,这款芯片虽然是为降压设计的,但是它开放了内部的所有MOS管资源,也就是高端低端MOS管的源极、漏极都是独立的,这样,这款芯片使用起来就跟采用外部开关的控制器一样灵活,降压、升压、升降压,几乎无所不能。所以,在设计芯片功能的时候应该给工程师预留一些想象的空间,这样就会增加芯片的应用领域。比如目前的模块,只需要把电感的另一端开放出来,就可以实现升降压的作用。

好了,关于易电源的试用,就先总结到这里,感谢EEworld和TI组织的这次活动,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新概念产品,特别是电源和模拟方面的。

网友:
呵呵,已经拜读了,,总结的比较深入。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