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AD模块进中断出不来

楼主:
最近写了一个ad的小程序,中断的。可是运行的时候总是进了中断就出不来了。怎么回事呢?

void Init_ADC12(void)
{
  P6SEL |= 0x80;                             // Enable A/D Input channel A7
  ADC12CTL0 = SHT0_8 + REFON + ADC12ON + REF2_5V;
  ADC12CTL1 = SHP+CONSEQ_1;
  ADC12MCTL1 = SREF_1 + INCH_7
  ADC12IE = 0x01;
  ADC12CTL0 |= ENC;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value[0]= ADC12MEM1;
   ADC12CTL0 &= ~(ENC+ADC12SC);
}

网友:
没及时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
不是自动清吗,这是单通道单次采集。而且在中断里试过加上清标志位,清不掉,还是出不来。

网友:
我看你的模式选择的是多通道单次采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CONSEQ_0,贴错了。本来是先写了一个多通道的,后来发现出不来,又改成了单通道,结果一样。

网友:
ADC12SC没有置位吧???没有开始转换怎么会有数据???

网友:
请教一下,为什么取的是ADC12MEM1这个寄存器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