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ti官方代理商那里购买芯片要注意什么?

楼主:
从公司原来的深圳提供芯片那里询了下价,比ti官方价格*汇率要高不少啊。。不知道官方代理会怎么样。。

从ti官网看的k片参考价格。正式去代理商那里下单 k片购买有问题吗?会要加钱吗?没货怎么办?
请教下关于ti官方代理商那里购买芯片要注意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和代理商销售联系一下就知道了,一般是需要代理商依据这个客户的项目情况去原厂申请价格的.
货期的问题和具体的型号有关。
常用的料,代理商会有库存。
不常用的,需要提前联系让他们备货。

网友:
谢谢Study_Stellaris的热心回答,那如果买k片。一般价格是比官网价格*汇率高还是低呢?

网友:
按道理说应该比那个价格还低吧?照我小市民观点,那毕竟是报价嘛
不过那个价格有时候确实叫普通人有点不太懂的,仅仅包装不同,价格差异还不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