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新建工程项目路径问题

楼主:
大家新建工程时,用到的一些库函数还是一直使用默认的目录吗?
C:\tidcs\c28\DSP2802x\v126\DSP2802x_headers\include
C:\tidcs\c28\DSP2802x\v126\DSP2802x_common\include

有修改后,没错误提示的工程吗?

网友:
还是专用好,将它COPY到工程目录下,有需要修改的,改了后也不影响别的工程。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参考TI CCS IDE中的例程代码,进行比较,看看例程中的头文件和公共文件放在那个目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TI的里例子里可以把根目录重新定义过

然后添加路径就可以了!

我试了居然不行,所以问问有没有成功的人

网友:
把TI的公用文件及头文件,COPY到工程目录下,最好建个单独的目录。再利用指定相对路径的方法指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