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10000V的高电压

楼主:
我就不明白怎么检测10000V的高电压呢?望高手指教

网友:
用高压电阻降压呗!

网友:
10000V,很熟悉啊,你检测的是交流还是直流,这个电压好像是电网里的10KV配电线路的电压啊,如果是交流的话可以用互感器。如果是配网线路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标准的互感器多的是

网友:
如果是局部电路中的高压检测,可用高压电阻分压测量,如果是电网或其它不准许接触的,可用电场法测量,就是成本比较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