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v040-16p语音芯片烧录问题

楼主(2012-08-24):
wtv040-16p语音芯片烧录问题
我们是学生小组,想使用这款语音芯片,但是厂家烧录价格较贵,所以想自己进行烧录,可是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所以想请大家帮下忙,有没有有关烧录电路的资料或者指点下烧录电路应该怎么搭建?谢谢了
芯片
语音

网友A:
既然是学生,就不要使用这种芯片,可以使用Flash型可重烧写的。
虽然OTP的单片价格低一些,但是对于这种少量应用还是不方便。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点,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不知如何搭建电路烧写芯片,请问网上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A:
这种问题当然是问芯片的厂家了。
按照厂家的资料来说,就是用它的专用软件生成配置文件,然后用它的专用烧写器,就可以写芯片了。
同厂家的WT588D可以用户自己烧录声音,数据存在外部SPI Flash中。
感觉WTV之类的语音芯片都不是专用芯片,都是国内厂家使用某种MCU配合程序实现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厂家不提供相应资料,烧写器的价格也很贵。。。就是说我们想自己搭建电路烧录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