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降压芯片的疑问

楼主:
有没有这样的DC-DC芯片?
输入能够承受比较大的电流,输入电压大概是在90V以上,要求能够降压到12V(加上滤波电容后这个电压用来作为电源) 我查到了好几本书,都没有发发现合适的集成芯片。

网友:
过去我也曾找过,一般的大到60V,
90V的单片DC/DC真的没见过。

但楼主这个压差不大( Vo / Vin ),实现起来并不困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90到12 压差已经够大了啊 呵呵
您当初做的压差更小吗?

网友:
上面那句应该改为“ Vo / Vin  的比值不很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降压后构造+-12V的电压源 不知道可行不 貌似它只能正的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说这么高的输入电压的芯片没有的话 那么有没有电压低些,但是能够具有正负输出的芯片?

网友:
可以正负输出的貌似没有?不过可以考虑用一片电源反转芯片来构建负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一个稳压芯片的输入范围是3-30V了 而且输出是12V  现在给的输入在范围之内,但是不是一个定值,而是在一个小范围内变化的值,比如 25V-27V之内变化,那么这个稳压芯片的输出还能够稳定在12V吗?波动会有多少大概

网友:
为什么叫稳压电源?就是不管输入电压,输出电流在一定范围波动都能保证稳压输出在一定范围内的稳定!1%--5%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说这么高的输入电压的芯片没有的话 那么有没有电压低些,但是能够具有正负输出的芯片?

在设计中,凡选用专用芯片,都会提高成本,并且,受供货方控制。

所以,我的设计中,不用或很少使用专用的。

“条条大路通北京”,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不错的想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我看到很多手册里都是百分之4左右。。。 哎 找个芯片真不容易哦 呵呵

网友:
高压输入直接输出型开关电源芯片极罕见,这不是设计上的障碍,而是安全原因所致,单片高压开关电源芯片很多,基本上都是变压器输出型,照这个思路去找,可用的芯片就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我看到很多手册里都是百分之4左右。。。 哎 找个芯片真不容易哦 呵呵

不是不容易,而是你把自己拴住了。

多学点基础吧,你会发现,原来要达到设计指标那么轻松

网友:
单片的DC-DC模块里面的原理是先把直流通过震荡电路弄成交流,再用变压器变到另一个电压值,再通过稳压芯片来实现的。所以像你这样的应用的很少,不过像这个应用有好多开关电源模块可以用的,体积做的也不大。当然要比常见的DC-DC模块大。如果做产品的话给你推荐一个厂家,我们公司在用。金升阳,自己去搜吧。
如果自己玩的话用一个输入范围大一些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所要找的in ‘DC90------out DC12V这样的IC是不好找,另外不知道你所需要的输出电流多大?你找的这种芯片,压差比较大,即使找的,价也是昂贵的。类似我最近找的一个芯片TD1501H,输入56V以下,最大3A电流输出,1.25-54v 可调输出,压差已经够大了,没想到楼主还有找90V--12V,,呵呵。

网友:
这么高压的,没听说过呢...

网友:
90V输入,从热炒的TI找个电源芯片就有了(国半产品),但“输入能够承受比较大的电流”这样的要求只能是无解。
LM5017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 谢谢!

网友C(2012-08-29):
回复 网友E:
谢谢!

网友(2016-08-15):
宽电压输入高压直流降压芯片模块:
PE-12V-B4: 输入DC15-380V,输出12V 150mA
PI-05V-B4: 输入DC13-380V,输出5V 200mA
PI-3V3-B4: 输入DC13-380V,输出3.3V 2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