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二极管算是防反二极管吗?

楼主:
如题!

网友:
为何发帖不能直接加图片?
这里的二极管

网友:
防倒流,保护7812

网友:
回复 网友A:

7812输入不是比输出大了吗,二极管截止;不知道有没有出现输出比输入大,这样二极管就通了。

网友:
当断电的时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输入失电,且被短路的情况下(或电阻较小)。

网友:
如果稳压器输出侧具有较大容量的滤波电容,当输入掉电或短路时,如果发生输出侧电压高于输入侧电压并到一定程度后,78系列稳压器会有被损坏的可能,该二极管在此时将提供一个反向泄放回路,钳制78系列稳压器的输出侧电压不至于过高而损坏器件。

网友:
这个二极管不是防反接,是防止电流倒灌,保护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