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st基本电路的疑问

楼主:
大家好,我最近在看电力电子书籍,关于boost电路,有些疑问,希望得到帮助:
开关管断开时,电感上感应电动势最大也不会超过Vin,那么也就是说,升压倍数不会超过2倍,可是实际上,升压倍数却大的很多,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这个和电感有关系,如果电感容量很大,就可以储存更高的电压,随着占空比的变化了会有不同的电压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东西应该和楞次定律很相似啊,电感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不可能超过Vin的,那么输出就不可能超过2*Vin,可是实际上,通过调整PWM占空比,可以输出很高的电压。不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哪儿看到的不会超过其二倍?

你可以做个实验,一个电感通电后,再将其断开,这时就会产生火花,说明这的电压很高

网友:
开关管关断时,电感中的磁能转化为电能在电感端左负右正,此电压叠加在电源正端,经由二极管-负载形成回路,完成升压功能。所以说,楼主说“最大也不会超过Vin”,没有关系,他们是叠加。升压倍数却大的很多是否因为你的电感没有选择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