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里包括火线零线和地线 但是。。。

楼主:
从电池引出来的线只有两根,一根当做火线 一根当做地线(或者零线) 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构造出第三根线? 就像家里的三相插座一样的那种。因为我看到论坛里有人做的电源,直接是用市电拉出来用变压器来做+-12V电源的 图片在下面 大家帮我看下。。。

网友:
如图,图中的这种情况就可以用7912构造出来-12V  而我没有办法构造-12V啊 ?请问这种怎么解决?

网友:
单相电只有火线,零线,没有地线?和你下面的图不搭界!你下面的图输入端应该是变压器次级输出端,是有中心抽头的那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我的意思是说 我想把从电池引出来的两根线 怎么变成三根和上图一样的情况加以构造-12V电压 否则无法构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的原边是不是也是插在了三相插座上?

网友:
你需要什么样的电源?你现在有什么样的电源?
变压器的原付边是什么样子你的图没有表示!但可以肯定不是三相电源!
插头插座有三根线不一定是三相电?你可以找资料学习学习什么是“三相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电池没有零线火线一说,只有正负,你想用-12V的话直接把电池反正接就是-12V了。如果需要正负12V电源,弄两节12V的电池连一块儿,从中间接出来一根线做地。另外的两根对这个地就是正负12V了
其次家里的插头不是三相的,而是单相的。三个孔一个是零线一个是火线一个是大地,当然有好多大地都是没有接的。
再一个变压器和电池不上一回事,变压器变的是交流电,电池是直流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把蓄电池引出来做正负电源用  是三相插座而非三相电源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这些我明白,不过我想在想的是能不能把电池两端解出来用什么办法变成正负电源的? 困扰死我了。。。

网友:
楼主的概念不对,不能简单把电源概括成火线、零线和地线,这是交流市电为传输方便及安全的设定结果,而电池是直流电,直流电只有正负,地则是相对的系统内参考点,对电池端电压相比,可正可负,具体由设计决定。

网友:
如果楼主需要用电池实现正负12V电源,可用两组12V电池串联,中间连接点为地,则一组电池的正极为+12V,另一组电池的负极为-12V,用变压器实现其实也是两组电源串联后中间接地的结果。

网友:
扫盲去吧, 三相电是 A B C 三相,三相中点为零线,三相的三根线电压与零线为50Hz  220V交流电, 理想情况下三相的相角为120°。
直流电只分正负端, 正负都是相对你的参考电压线而已,你在中间抽并两个阻值相同的大电阻穿起来,以两电阻的接触点你就得到+6V和-6V~   ,基本概念回家扫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