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基本电路的质疑

楼主:
大家好,我最近在看电力电子书籍,关于boost电路,有些疑问:
开关管断开时,电感上感应电动势最大也不会超过Vin,那么也就是说,升压倍数不会超过2倍,可是实际上,却可以通过PWM占空比,将升压倍数变的很大,为什么?

网友:
怎么不会超过2倍,其实电感很大,电容很小的话会达到很高的电压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管断开时,电感产生感应电动势,感应电动势肯定不会大于Vin的,这跟电感大小应该是没关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放电过程如图,这是当开关断开(三极管截止)时的等效电路。当开关断开(三极管截止)时,由于电感的电流保持特性,流经电感的电流不会马上变为0,而是缓慢的由充电完毕时的值变为0。而原来的电路已断开,于是电感只能通过新电路放电,即电感开始给电容充电,电容两端电压升高,此时电压已经高于输入电压了。升压完毕。 说起来升压过程就是一个电感的能量传递过程。充电时,电感吸收能量,放电时电感放出能量。 如果电容量足够大,那么在输出端就可以在放电过程中保持一个持续的电流。   如果这个通断的过程不断重复pwm,就可以在电容两端得到高于输入电压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用过,感觉如果电感足够大,电容小的话输出电压可以比较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断开时,电感产生感应电动势,感应电动势肯定不会大于Vin的,这跟电感大小应该是没关系的。

“感应电动势肯定不会大于Vin”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