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对串口通信稳定性的影响

楼主:
大家以前遇到过通过修改波特率的方式后,串口通信的稳定性增强了,不会出现丢失数据和乱码的情况了..............在做串口实验的时候设置波特率为9600时出现数据乱码的情况,将波特率设置为4800,结果数据正常,不明白为什么波特率回有这么大的影响?

网友:
用的什么单片机?  以前我碰到类似问题,用的是430单片机,后来在网上下载了那个串口波特率配置工具,通信正确了,(计算出来的数值和参考手册给的不一样)

网友:
4800和9600都是低速率啊,一般不会出现楼主说的情况
是不是一开始楼主发送和接收采用的波特率不一致导致乱码

网友:
软件模拟的串口速率就是比较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M32F407,我只是举例子说的,现实中刚开始使用的是115200,后来改成9600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举例子说的,现实中刚开始使用的是115200,后来改成96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