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hw_i2c.h"和 "driverlib/i2c.h"的区别和联系??

楼主:
在编译  "I2C"  程序的时候,总是通不过。提示错误信息为:
warning:  #223-D: function "I2CMasterSlaveAddrSet" declared implicitly
warning:  #223-D: function "I2CMasterDataPut" declared implicitly
warning:  #223-D: function "I2CMasterControl" declared implicitly
error:  #20: identifier "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START" is undefined
warning:  #223-D: function "I2CMasterBusy" declared implicitly
error:  #20: identifier "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CONT" is undefined
error:  #20: identifier "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FINISH" is undefined
PCA9535.c - 3 Error(s), 4 Warning(s).

当时的头文件为: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gpio.h"
#include "inc/hw_i2c.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最后加上“#include "driverlib/i2c.h”之后编译通过,我一直以为"inc/hw_i2c.h"和 "driverlib/i2c.h"这种头文件的作用是一样的。请大家帮忙解释下它们的区别呢?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两个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inc/hw_i2c.h 是寄存器级别的,定义了有关 I2C 相关寄存器的地址及寄存器的宏定义,相当于对寄存器地址起了个好记的别名。
driverlib/i2c.h 是 API 函数级别的,不直接和底层寄存器打交道,会调用 inc/hw_i2c.h 里定义的别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Study_Stellaris,明白了!

网友:
我也学到了,看来有疑惑要多钻研。

网友:
一语中的 搞明白一点点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