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win7怎么连接单片机

楼主:
我为学这个都换系统啦

网友:
如果主板上有串口,那么通过串口互连就是,没有串口可以选择USB转串口线,但转换线有兼容性问题,特别是在较新的操作系统下,与主板的设计也有关系,所以要选择可用的转换线,最好试过再确定型号。

网友:
这个和系统关系不大吧,关键看你是怎么连,连什么单片机,是用串口还是仿真器接口,如果硬件上满足了要求,再找该硬件在相应系统下的驱动,一般就可以了!比如STC的下载程序,在win7下可以用,你要你有串口就可以了,如果是USB转串口的,那么你找一下相应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你是要干嘛?下载程序?还是串口通信?

网友:
你所谓的“连”,什么叫做“连”,什么是“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