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上电后nstatus管脚始终为低电平是什么情况

楼主:
刚做了了个EP4SGX230的板子,留了jtag和as接口,但均无法下载程序,测量nstatus管脚(外部10k上拉到3.0V)发现上电后,该管脚始终在0.5V左右,查看资料得知,该管脚在nconfig拉高后经过一段时间后会释放,由外部电阻拉到高电平。但在我的板子上nconfig是高电平,但nstatus始终是0.5V左右,这是什么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
1. 查看FPGA供电是否正确
2. 查看FPGA配置电路管脚定义是否正确
3. FPGA焊接是否可靠!

网友:
不懂 FPGA 帮顶,同时学习。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啊,今天仔细把每个配置管脚和电压都对了一遍,没有发现有错,都是按照handbook上的要求配置的,难道是fpga虚焊?有什么检测方法?

网友:
FPGA是BGA封装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