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通断的检测?

楼主:
上图是一个继电器电路,现在要检测它是打开还是关闭,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负载是2000W的灯组,电流约10A
并联光耦的方法试了,会有微小的电流通过负载,导致灯组负载在闪烁,能有其他号方法检测吗?就是不能使负载
灯组闪烁。求大侠们帮忙

网友:
用 万用表量一量 不就好了吗

网友:
测量负载两端的电压不就行了
继电器一般都有多余的触点的,检测另一组触点也行啊

网友:
检测3、4端的电压,也可以得到结果

网友:
在负载两端并联一个光耦不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并联光耦会有几MA的电流引到负载上,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余触点?就四个端子,2个控制,2个端子接负载,没有测量的其他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相当于要自动回检的,手动量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侠,如果测控制脚,也不能确定负载端是否是通的,现在相当于要回检回来

网友:
不懂,为什么要检测通断?控制端对了一般负载端就对应开合的。而且你可以看负载反应判断啊,或者用带指示灯的SSR。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位机想监控继电器的状态,而且模块一般是装在控制箱里的,没法看,负载的反应也不好看,几百个灯

网友:
检测负载的带电情况就是,光耦可用,也可以用电压互感器,注意不要并在触点上,而是并在负载上。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大侠先,但是接在负载两端有难度,负载可能是一串灯,而且负载可能还不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你接的那是什么,一个二极管、电阻、和???

网友:
光耦!
论坛又出什么毛病了????????????????????

网友:
用光耦的方法肯定行,为什么楼主说,用了还有灯在微闪,,,,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这样,我用光耦并在继电器的两个触点之间,所以光耦上的5MA电流会导致负载灯在闪,我想用电流互感器,不知道各位大侠和版主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是否可行??

网友:
用电流互感器当然可以!造价?体积?配套电路?只要肯花钱,有地方,不怕麻烦!
负载两端那个不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这样,我用光耦并在继电器的两个触点之间,所以光耦上的5MA电流会导致负载灯在闪,我想用电流互感器,不 ...

楼主,你好,我现在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了,用了互感器,但是负载为5w的LED灯互感器就感应不出电流来了,请问你是如何检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