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171的应用问题 变压器选型

楼主:
关于上面这个电路,变压器应该选用什么样的?要用高频变压器吗?哪位能给个常用的型号给我 谢谢

网友:
1.高频变压器没有固有型号可选.
2.首先要知道开关变压器的功率需要多大的,根据功率、初次级电压,就可以算出初次级需要的电流,根 据电流再推导出变压器电阻,这里的电阻,就是变压器开关的感抗,根据感抗大小,算出数据。
3.实在不行,就找变压器厂家,咨询,他们会告诉你或者给你样品选型,然后他们给你参数。但你要用人家的东西才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