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外部中断 怎么一上电就进入中断??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EXTI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while(1);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定义外部高速晶振启动状态枚举变量
  RCC_DeInit();                                   //复位RCC外部设备寄存器
  RCC_HSEConfig(RCC_HSE_ON);//打开外部晶振
  HSEStartUpStatus=RCC_WaitForHSEStartUp();//等待外部高速时钟准备好
  if(HSEStartUpStatus==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开启flash操作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flash操作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设置AHB(HCLK)时钟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设置APB2时钟(PCLK2)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设置APB1时钟(PCLK1)
        //锁相环的设置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配置PLL时钟源和频率系数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RESET){};//等待PLL时钟就绪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配置系统时钟PLL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检查pll始终是否启用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使能GPIOB GPIOA时钟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GPIOB,0XFFFF); //初始化PB端口让 LED处于熄灭状态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上拉输入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1);
  GPIO_Write(GPIOA,0XFFFF);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设置中断优先级          抢占优先级1位,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强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次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通道中断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初始化中断
}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配置按钮中断线触发方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中断线使能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中断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0); //EXTI_Line0中断允许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    ///*将EXTI线0连接到PA0,配置其为中断脚*/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RESET)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0);         //置0点亮

                EXTI_ClearFlag(EXTI_Line0);//清除中断标志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

网友:
EXTI配置中去掉“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0); //EXTI_Line0中断允许 ”试一下,具体搞不懂

网友:
你看看pa0脚上的电平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