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JLINK连接不上ARM板子?

楼主:
J-LINK编程器与ARM的JTAG接口是20芯,我又买了个转接板,上面包括10芯2.54mm的插座。
后来,我画的电路板(片子是STM32F103VCT6),使用10芯JTAG插座,调试时,与J-LINK连接失败。

症状是:打开开始菜单下的“J-Link ARM V4.20p--J-Flash ARM”根本无法烧写,显示:Wrong AHB ID(15:3).Expected 0x4770001。参下图。

上网一查,发现网上有很多资料,但看后反而更加疑惑,疑问如下:
1、第6脚,究竟是什么也不接,还是接TDO?
网上说是接TDO,但买的转接板上,却是NC,即什么也不接的意思。
而且网上画的电路也怪,似乎TDO不加上拉电阻,这是怎么回事?

2、第3脚NTRST、第4脚NRST,是否与ARM片子相连?难道它们根本不与ARM连接,网上画的标注,纯粹是标注,并非当真连到ARM片子上?

3、买的转接板上,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NTRST、NRST使用相同的丝印,但用万用表一量,二者并未短接?

网友:
你找找JTAG的接口定义,使用两线式调试,直接焊上三条线看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现解决。
可以烧写,向各位报告一下:
1、第6脚,接TDO,我买的转接板什么也不接,是错的,需要人工飞线(山寨板子的坏处,后悔死了);
2、第3脚NTRST不连、第4脚NRST连;
3、转换板是山寨,丝印标错了,以实际连线为准。

但现在有了新问题:我买的JLINK(附它的转接板),用来烧程序,头几天还行,但我反复调试、反复烧程序,约1周以后,大约有5个电路板,再也无法烧新的程序,只有旧程序还在STM32片子里跑。

经检查,故障集中体现在:
一、STM32F103片子上的TCK脚,不是对地短路,就是对3.3V电源短路(确认是片子短路,因为我把外围的线剪断后,仍然短路,可见是片子里面短了)。

TCK是JLINK经常使用的脚,难道说,是山寨JLINK仿真器把这个脚烧坏了?

二、还有一种情况,烧写脚没有对地、或对3.3V短路,就是烧不了。这又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