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反馈电阻两端并联一个电容 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求救。。

网友:
这个叫作消振电容,容量会比较小,通过提供一个高频交流负反馈通道来降低系统的高频增益,从而避免了发生高频振荡的可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高频分量衰减,而使低频分量相对高频得到提升。

网友:
你看看运放组成的积分电路,那个位置就是有个电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写出它的电压放大公式,你会发现针对高频信号,它其实就是一个低通滤波器.

网友:
一般我就当真低通滤波器用的

网友:
电容是多大?电阻又是多大?  其值不同,功能就大不相同。

阻值很大,电容也合适,可能会是积分。

如果是运放的反馈电阻并联电容,就是交流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