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的CRC校验问题?

楼主:
LM3S的相关资料说:CAN通讯过程crc校验是硬件产生,不需要软件实现,能否不用硬件实现,转为软件实现。

网友:
当然没有问题,问题是你确定你需要花多大代价这么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现在CAN调试,中断报错——crc校验错误,不知道怎么改,才有这种想法。大侠有何高解?

网友:
有些CAN接口自己带CRC,这时当然不能再软件附加了,自己用软件生成当然没问题,只要用不带硬件CRC的CAN接口电路就是了,有时成本还能降低点。单纯用这种方法做个CAN总线数据监视器也行,配合232电平转换器可在PC上直接监看CAN总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