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以太网

楼主:
我用lwip实现数据传输基本完成,可还是有些问题,请教各位!

1.在不停传输一段字符串的时候,出现了“接受数据失败”的情况,按确定之后,又会正常接受,一段时候又会出现,如此反复!

2.while(1)里面有一段延迟,这段延时时间为多久最好啊?是不是时间越长,传输速度就越慢?

3.我想测一下具体的传输速度,具体怎么测量?

本人初学者,麻烦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1.可能和你的上位机工具软件有关系,做得比较简单。
2.MCU 按照你写的程序来执行,延时取决于你。只要你有办法让数据尽快的放到 MAC 的 FIFO 里边,速度就越快。
3.带协议栈的部分分 TCP  和 UDP,应该有协议栈本身的方法。如果不带协议栈,那就是把数据封装成帧,然后放到 FIFO 里边,之前有人测试过,100M 的情况能做到 90%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