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使用

楼主:
在使用CCS的时候,出现下图的提示,这是什么原因啊?要怎样解决呢?

网友:
首先检查设备管理器里面的驱动是否安装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装成功了,网LanchPad里下载能可以,但连到MSP430G2233就不能识别,是因为LanchPad不支持MSP430G2233的问题吗?

网友:
看看硬件配置里是不是这个型号的芯片,我是从iar或keil那里猜测出来的。
错误提示找不到硬件设备

网友:
LaunchPad支持所有的Value Line系列的MSP430,请查看更换新的芯片后,是否还有一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还是不能用,我用的是LaunchPad实验板下载,找了一下User's Guide,发现它列出的Supported Devices中就是没有MSP430G2233,这个G2233是不是还得需要专门的下载器啊?

网友:
楼主请看,在CCS中是可以找到的

网友:
楼主可以更新一下LaunchPad的固件看看,如果实在不行就用TI的MSP430 FET UI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