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系统说明(二)——《使用2790型数字源表开关系统测试双安全气囊充气机模块》

楼主:
2790型数字信号源-测量仪用开关系统以及7751插件模块能够进行本指南中所有的测量。图1到图3展示了前文中各种测试的测试电路。

图1. 测试桥线和分流条的电路配置(=闭合继电器触点;多个触点表示双刀继电器)
图1展示了用于测试桥线或分流器的电路。让继电器22通道开路,闭合1、2和21通道来选择电流源,将它连接到桥线A或分流器A(如果有的话)。22通道是一个C型继电器,它常开时选中电流源。通过闭合继电器1、2、17和18通道可以让数字万用表跨接到桥线或分流器两端。测试桥线B和分流器B时,闭合4和5通道而不是1和2通道。这是四线电阻测量配置,可以确保桥线或分流器电阻的测量值中不包含导线电阻。图中所示的阻值计算可以通过选择S1IOHMS数学函数(假设模块使用插槽1)在2790内部进行。计算使用编程设定的电流源幅值。可以闭合另一组不同的继电器将数字万用表跨接到1Ω电阻两端并测量压降。可以用测得的压降验证实际电流是编程设定的电流。也可以用测得的电流手动计算待测器件的阻值。如前所述,可以用20mV的干电路钳位在待测器件两端。通过闭合24通道启用这项功能,可用于防止分流条上氧化层的击穿和/或进一步减小发生意外引爆的可能性。如果使用了干电路钳位,电流源的最大输出电流限定为1mA。

图2. 接触检查的电路配置(外壳和四线Source/Sense连接)
图2展示了进行接触检查的测试设置。通过闭合图2中标明的不同继电器的组合,可以对每条桥线进行双线欧姆测试,以确认电接触良好。如果将两个电线接在一起,测得的阻值范围是约12Ω到几十欧姆,具体取决于连接线缆的类型和长度。最小电阻约为12Ω,是由于开关模块内部电路的电阻的缘故。如果测得的阻值显著偏高,那么可能有一根或两根线缆与端子或外壳接触不良。

图3. 测量绝缘电阻的电路配置
Closed relay contacts; multiple contacts indicate 2-pole relays =闭合继电器触点;多个触点表示双刀继电器
Closed relay contacts; 2-pole relays with poles connected together for this test =闭合继电器触点;本测试中表示双刀继电器的两极都使用
Closed relay contacts; 2-pole relays with one pole unused for this test =闭合继电器触点;本测试中表示双刀继电器有一极不使用
图3展示了用于测量绝缘电阻的测试电路。闭合继电器通道1、21和22,选择电压源并将它连接到桥线A的一端。电压源在继电器22通道常闭状态下选中。鉴于正常桥线的电阻比要测量的漏电电阻小得多,因此只需对桥线的一端进行测试。闭合继电器通道8和23将外壳与电流-电压转换器(I/V放大器)相连。最后,闭合继电器16和18通道将电流-电压转换器的输出连接到数字万用表。闭合4通道而不是1通道来测量桥线B和外壳间的绝缘电阻。可以使用双线电阻测量方式,因为测试线缆的电阻和漏电电阻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图中所示的阻值计算可以通过选择S1VOHMS数学函数(假设模块使用插槽1)在2790内部进行。电流-电压转换器是一个反相放大器,因此,正的电流会产生一个负的输出电压。计算式中的负号保证了显示正的阻值。需要注意的是,计算使用的电压源电压是编程设定的。可以闭合一组不同的继电器并将数字万用表跨接到电压源两端测量其输出,以验证编程设定的电压真正加载到待测器件上。也可以用这个测得的电压手动计算漏电电阻。
图3展示了分流条(短接夹)跨接在桥线两端。有些厂家喜欢在测量绝缘电阻时连接分流条,因为这样几乎不可能引爆安全气囊。7751模块有四个可通过继电器选择的分流器(3、6、9和12通道),用于和充气泵分流条一起增加可靠性。如图3所示,在绝缘测试时闭合继电器3和/或6通道进一步将更多的分流器跨接到桥线A和/或B两端。
了解吉时利2790数字源表开关系统更多信息,请戳
http://www.keithley.com.cn/products/dcac/dmm/application
想与吉时利测试测量专家互动?想有更多学习资源?可登录吉时利官方网站http://www.keithley.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