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用verilog语言做过视频图像色空间转换从RGB 到YCbCr,有工程能否参考一下

楼主:
有木有用verilog语言做过视频图像色空间转换从RGB 到YCbCr,有工程能否参考一下。。。急啊

网友:
/////////////////////////////////////////////////////////////////////
////                                                             ////
////  RGB to YCrCb Color Space converter                         ////
////                                                             ////
////  Converts RGB values to YCrCB (YUV) values                  ////
////  Y  = 0.299R + 0.587G + 0.114B                              ////
////  Cr = 0.713(R - Y)                                          ////
////  Cb = 0.565(B - Y)                                          ////
////                                                             ////
////  Author: Richard Herveille                                  ////
////          richard@asics.ws                                   ////
////          www.asics.ws                                       ////
////                                                             ////
////                                                             ////
/////////////////////////////////////////////////////////////////////
////                                                             ////
//// Copyright (C) 2001 Richard Herveille                        ////
////                    richard@asics.ws                         ////
////                                                             ////
//// This source file may be used and distributed without        ////
//// restriction provided that this copyright statement is not   ////
//// removed from the file and that any derivative work contains ////
//// the original copyright notice and the associated disclaimer.////
////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AND WITHOUT ANY     ////
////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
////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
////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IN NO EVENT SHALL THE AUTHOR      ////
////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
////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
////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
////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
////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
////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
////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
////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
////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  CVS Log
//
//  $Id: rgb2ycrcb.v,v 1.1 2002/03/26 07:25:01 rherveille Exp $
//
//  $Date: 2002/03/26 07:25:01 $
//  $Revision: 1.1 $
//  $Author: rherveille $
//  $Locker:  $
//  $State: Exp $
//
// Change History:
//               $Log: rgb2ycrcb.v,v $
//               Revision 1.1  2002/03/26 07:25:01  rherveille
//               Initial revision
//

`timescale 1ns/10ps
module rgb2ycrcb(clk, ena, r, g, b, y, cr, cb);
//
// inputs & outputs
//
input        clk;
input        ena;
input  [9:0] r, g, b;
output [9:0] y, cr, cb;
reg [9:0] y, cr, cb;

//
// variables
//
reg [21:0] y1, cr1, cb1;
//
// module body
//

// step 1: Calculate Y, Cr, Cb
//
// Use N.M format for multiplication:
// Y  = 0.299 * R.000 + 0.587 * G.000 + 0.114 * B.000
// Y  = 0x132 * R + 0x259 * G + 0x074 * B
//
// Cr = 0.713(R - Y)
// Cr = 0.500 * R.000 + -0.419 * G.000 - 0.0813 * B.000
// Cr = (R >> 1) - 0x1AD * G - 0x053 * B
//
// Cb = 0.565(B - Y)
// Cb = -0.169 * R.000 + -0.332 * G.000 + 0.500 * B.000
// Cb = (B >> 1) - 0x0AD * R - 0x153 * G

// calculate Y
reg [19:0] yr, yg, yb;
always@(posedge clk)
  if (ena)
  begin
   yr <= #1 10'h132 * r;
   yg <= #1 10'h259 * g;
   yb <= #1 10'h074 * b;
   y1 <= #1 yr + yg + yb;
  end
// calculate Cr
reg [19:0] crr, crg, crb;
always@(posedge clk)
  if (ena)
  begin
   crr <= #1 r << 9;
   crg <= #1 10'h1ad * g;
   crb <= #1 10'h053 * b;
   cr1 <= #1 crr - crg - crb;
  end
// calculate Cb
reg [19:0] cbr, cbg, cbb;
always@(posedge clk)
  if (ena)
  begin
   cbr <= #1 10'h0ad * r;
   cbg <= #1 10'h153 * g;
   cbb <= #1 b << 9;
   cb1 <= #1 cbb - cbr - cbg;
  end
//
// step2: check boundaries
//
always@(posedge clk)
  if (ena)
  begin
   // check Y
   y <= #1 (y1[19:10] & {10{!y1[21]}}) | {10{(!y1[21] && y1[20])}};
   // check Cr
   cr <= #1 (cr1[19:10] & {10{!cr1[21]}}) | {10{(!cr1[21] && cr1[20])}};
   // check Cb
   cb <= #1 (cb1[19:10] & {10{!cb1[21]}}) | {10{(!cb1[21] && cb1[20])}};
  end
endmodule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下,我这里还有用乘法器实现的程序

rgb2ycrcb.v

rgb2ycrcb_testbench.v

网友:
我把這個轉換法安插後在VGA顯示是綠色的,是VGA的控制問題嗎??
我是用D5M+DE2+VGA去做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