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的接口时钟和平时我们涉及的时钟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2-08-27):
STM32中的接口时钟和平时我们涉及的时钟有什么差别?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时钟
和平
接口

网友A:
每个模块都需要配置时钟,这种有人叫时钟控。方便设计,不用的模块直接通过这个就可以控制,你再仔细看看时钟配置的流程图,他们是通过郁闷来开启IO口的。有关和你详细的建议自己搜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