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
通过PC给430发送指令字符串 通过接收中断实现 波特率115200 但是每次接收中断后收到的都是最后字符串最后一个字节 求解
附代码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while((IFG1&UTXIFG0)==0);
RecBuf[index]=RXBUF0;
index++;
if(index>=10)
{
index=0;
}
if (RecBuf[index]==0x77)
{
if ((RecBuf[index+1]==0x88)&&(RecBuf[index+2]==0x99))
flg=1;
}
}

网友:
RXBUF0永远是最后一个字节

网友:
你是不是把接收到的又发送给pc了?
还是在仿真端看的数据,
还有请问你发的字符串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送的就是3个字节的16进制数 0x77 0x88 0x99 在iar watch下查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对RXBUF0不了解吧,这个寄存器永远只保存最新的一个字节,也只能是一个字节,所以当然是永远都是最后一个字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每接收一个字节之后产生一次中断,再接收第二个字节的时候,产生第二次中断的时候就会覆盖掉原来的数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3个字节 会产生3次中断 但是每一次中断 值都是最后一个字节

网友:
理解错了,抱歉
我没用过iar watch
至于怎么查看每次中断收到的数据,我也不太清楚,也有可能你的方法错了
你加个函数让它往pc回传字符串
如果收到的跟你发送的一样,那就证明每次中断收到的数据肯定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样子 3个字节只执行了一次中断 找不出问题所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肯定是一个字节一次中断的,
按照你的思路,你试试发送四字节,十字节,看看是不是也是收到最后一个字节,
如果收到都同样是最后一个字节,那肯定是你查看的方法有错
再从程序的角度来看,如果3个字节只执行一个中断,那你写的把数据存入数组的程序也就自相矛盾了。
个人觉得问题所在在于你所谓的“每次接收中断后收到的都是最后字符串最后一个字节”其实早已产生3次中断了。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个人感觉sint27的看法是对的,楼主再仔细查看下程序

网友:
楼主,可能是你断点下的有问题,把断点直接下在中断程序里面,单片机接收到第一字节的数据后就停到断点处,当你单步运行下去的时候单片机已经接收到了最后一字节,是故 你只是看到最后一字节数据,一般说来,我都会再进入中断的时候 加上中断禁止 __disable_interrupt(),出来的时候再打开中断__enable_interrupt(); 这个样子你再试试看是不是接收到第一字节,

另外,写串口程序的时候,可以再加一个定时器程序,来判断串口通信结束,这样子方便些,以前写过一个485的,完全一样,你可以参考一下
/*********** rs485 接收中断 ***********/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RS485_rx(void)
{
    __disable_interrupt();

    TACTL_bit.TAMC = 0;//stop timerA
  //  temp_data[frmindex++] = RXBUF0;
    rs485_rxdata[rs485rxdata_len++] = RXBUF0;

    TAR = 1;   //定时器A计数器置1
    TACTL_bit.TAMC = 1;//start timerA, up mode

    __enable_interrupt();
}

/******* rs485 接收完成判定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void)
{
    __disable_interrupt();

    //unsigned char i;
    if (TACTL_bit.TAIFG == 1)
    {
        TACTL_bit.TAIFG = 0;//clear interrupt flag
        TACTL_bit.TAMC = 0;//stop timer

//       rs485rxdata_index = frmindex ;//rs485 接收数据长度
  //      for(i=0; i         {
    //        rs485_rxdata = temp_data;
        }
        rs485_valid = 1;

        frmindex = 0;
    }

    __enable_interru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