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zigbee协调器组网及邻居表问题

楼主(2012-08-28):
求教:zigbee协调器组网及邻居表问题
想组建树型网络。
终端节点如何通过路由器入网的?(协调器的邻居表中保存网络中的所有节点信息,终端节点向路由器节点申请入网,路由器节点同意后,还需要协调器同意吗?如何将终端节点的信息告诉给协调器?)
路由节点和终端节点的网络深度是如何确定的?(是协调器分配网络地址时,同时确定的吗?)
路由节点的邻居表中是只保存它的子节点的信息吗?还是整个网络的节点信息?
俺是菜鸟,对上述问题均感迷惑,望大侠不吝赐教啊~~
如何
组网
网络
路由器

楼主:
回复 楼主:
各位大神,求教求教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1. 终端节点如何通过路由器入网的?
在security level = 0的网络中,end device加入router与router加入coordinator是一样的,加入完成后通过发送device announce命令通知整个网络,需要注意的是通常router加入网络后的device announce命令是广播的,再由其他收到的结点一层层广播下去,直至整个网络都知道有新router加入。而end device加入网络后的device announce是单播给父结点的router,再由此router代为广播。
在security level = 5的网络中,当有新结点加入router,不管新节点是router还是end device,其被加入的router都会发送update device给Trust Center(通常使用coordinator作为Trust Center),再由Trust Center发送nwk key或APS key给新节点,然后再继续剩余的加网过程。

网友A:
回复 楼主:
2. 路由节点和终端节点的网络深度是如何确定的?
coornidator是0的话,其子结点为1,再子结点为2,依次类推

网友A:
回复 楼主:
3. 路由节点的邻居表中是只保存它的子节点的信息吗?还是整个网络的节点信息?
并不仅仅保存其子结点信息,隔壁邻居的信息也会保存,会在其中标注好自己与他们的关系,如child, sibling,previous child等。
一般neighbor table的数量有限,具体的数量取决于厂商的不同实现,但通常会有ageing,即定期刷新的功能,几次没听到相应的link status,就可能把这个结点给删了,下次要发送数据会通过route request重新建立路由,或使能source routing的功能进行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