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zigbee网络中,新设备选网问题

楼主(2012-08-28):
多个zigbee网络中,新设备选网问题
大家好:请教一个Zigbee的问题,假设两个zigbee网络特别近,我新买一个zigbee设备来加入自己的网。问题是:我这个zigbee设备怎么知道往哪加呢? (用的Zstack协议)
设备
网络

网友A:
每个zigbee网络都有唯一的PAN ID,在不指定PAN ID的情况下,应该是加入信号质量好的

楼主:
这个PAN ID不可以在终端指定啊,因为终端没法在加网前知道PAN ID啊,知道了也没法输入,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查看你原有zigbee网络的 频点 设置频点相同 再有就是新设备的地址不能与原有设备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