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 能进中断,但不能出中断,请大虾们帮忙看下

楼主:
主函数中是一个蓝色LED灯常亮,当定时器溢出后,跳到中断函数另一个红色LED灯亮。想实现两个LED灯交替闪亮。结果开始蓝灯亮,接着红灯亮,但以后就红灯一直亮了。。。
程序中有个SysTick做延时用,可以忽略

程序如下:

主函数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static volatile uint32_t TimingDelay;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时钟配置函数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使能外部晶振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等待外部晶振稳定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如果外部晶振启动成功,则进行下一步操作
   if(HSEStartUpStatus==SUCCESS)
   {
     //设置HCLK(AHB时钟)=SYSCLK  将系统时钟进行分频后,作为AHB总线时钟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PCLK1(APB1) = HCLK/2  将HCLK时钟2分频后给低速外部总线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PCLK2(APB2) = HCLK  HCLK时钟配置给高速外部总线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外部高速时钟HSE 4倍频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4);
     //启动PLL
     RCC_PLLCmd(ENABLE);
     //等待PLL稳定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系统时钟SYSCLK来自PLL输出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切换时钟后等待系统时钟稳定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
   }
   //下面这些都是外设总线上所挂的外部设备时钟的配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 SystemInit();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while (1);
    }
}

void Delay(u32 nTime)
{
  TimingDelay=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GPIO配置函数
{
  GPIO_DeInit(GPIOA);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De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2|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2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启动 TIM2 的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 使能 TIM2 中断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TIM2 配置 */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5999;//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TIM_PrescalerConfig(TIM2,1600, TIM_PSCReloadMode_Update );
    /* 使能中断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 使能 TIM2 */
    TIM_Cmd(TIM2, ENABLE);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systick_Configuration();
TIM2_Config();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4);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中断函数部分代码:

void Delay();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 TIM_IT_Update);
    //TIM_ClearFlag(TIM2, TIM_IT_Updat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Delay(500);

}

网友A:
问题找到了,是延时函数出的问题,一直延时无法跳出。具体我再看看延时函数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有位前辈跟我说的,中断里最好不要加延时,中断里的程序运行时间越短越好
呵呵,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照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以身试法了

网友:
把中断中的延时去掉就行了
你定的是500多ms进中断,但是进去之后又来个延时。。500
再过500又进中断,当然出不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找到了,是延时函数出的问题,一直延时无法跳出。具体我再看看延时函数哪里出的问题

感谢楼主了,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在中断里面加延时,就是出不去中断。
看到楼主的额帖子真是幸运。

网友:
中断程序最好做一个跳转函数,,因为进中断的时间过长容易发生死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