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网页登录后无法打开标签

楼主:
开发板和电脑都接在了交换机上,交换机一个端口连接了路由器,开发板可以自动分配到ip 192.168.0.79
输入admin进入界面后再点击标签就网页无法显示了,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说明你的 index.htm 是没有问题的。
但标签的网页找不到.
如果有网页部分的源文件,可以先试试在 PC 上打开本地文件试试。
如果本地都打不开,说明网页有问题。
如果本地可以打开,检查程序中的问题。

网友:
这些是程序web文件夹里的文件,里面好多都是.cgi文件,这个例子是TI提供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 TI 的例子,那应该没有问题。
换个浏览器试试,比如 firefox,IE 等等。

网友:
各种浏览器都试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是不是设置什么有问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知道这个是 Keil 里边的例程,我之前有试过,是没有问题的。
找个时间我再重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