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s 镜像下载问题

楼主:
一个SOC芯片、做FPGA验证、搭好平台后下载镜像。

平台是DE2-115,验证需要用到扩展板,扩展板上面主要是USB,扩展板用DE2上面的HSMC接口。问题出现了,同一个镜像在一块DE2板子上面是可以跑的,也就是说扩展板上面的USB模块可以被电脑识别;但是换另外一块DE2后USB模块就不能被电脑识别,USB扩展板是同一块。

HSMC接口已测过,没有问题,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同一个镜像在不同DE2开发板上面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求大神指导。

网友:
这个没搞过,只能支持了。

网友:
呵呵 硬件确定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s all the time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verilog给HSMC接口一个信号、每个clk触发都使其值反置、用示波器观察HSMC接口信号、没问题、是否说明接口硬件没问题?

又测试了USB扩展板上面的phy_clk,也能正确产生需要频率的时钟信号。

现在好纠结啊、只有一块板子能用工作都得耽搁、还有没有什么办法指导下额、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