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设置禁止CAN的发送中断,只允许接收中断

楼主:
请问如何设置禁止CAN的发送中断,只允许接收中断。
我试过将:
              CANIntEnable(CAN0_BASE, CAN_INT_MASTER | CAN_INT_ERROR | CAN_INT_STATUS);

                sCANMessage.ulFlags = 0; //MSG_OBJ_TX_INT_ENABLE;    // enable interrupt on TX 设为0,禁止发送中断,可是当发送CAN消息后仍会进入中断。
请问该如何解决呀?非常感谢!

网友:
看看下面的文档能否帮到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可以,通讯成功后,进入中断竟然中断状态是0x0018,即成功发送一帧和成功接收一帧?这是怎么回事?配置的时候也没有配置接收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