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单片机怎么实现精确的的信号发生器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基于单片机的函数信号发生器的任务。一直没找到一个好方法,求分享你们的经验。

网友:
精确到什么程度?总有个度。好象不行.精确的要用DDS的。 差一些的是MAX038 ICL8038 这些都比单片机本身做函数信号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哦 ,我也知道用DDS,就是最近就能用单片机来实现==、

网友:
用DDS比较省事,精度什么也都很高,MAX038貌似停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基于单片机的函数信号发生器的任务。一直没找到一个好方法,求分享你们的经验。
正弦波每个周期如果取360点的话用单片机产生10KHz就很困难(坎),除非你就做个10KHz以内的低频的,否则,想达到100KHz以上,前人走不通的路,我想你等着碰壁吧。